智能电视盒子连接老电视、电脑显示器与投影仪的方法

楼主(2015-11-07):
智能电视盒子连接老电视、电脑显示器与投影仪的方法

  目前新购买的智能电视盒子一般都是HDMI、AV、USB这几种接口,如果家里电视机支持HDML连接 那自然是很好的了。如果是老式CRT电视连接 方法还是有的,下面介绍两种可行的方法。

  第一种,是采用一根AV线来连接的

  AV线就是家庭音响中音频线和视频的简称,它有三条线,白色的是左声道、红色的是右声道、黄色的视频信号。我们连接时电视端和播放器端都要按照颜色对应插好,不然会没有声音的。

  注意:老式的电视机一般没有HDMI接口,而我们的AV线传输最高只能达到480P的解析度,也就是720×480的分辨率视频,也就是我们家用DVD视频效果。

  操作步骤很简单,把老电视切换到AV模式(也就是经常看VCD电视的那个频道)。用一转三的AV视频线将老电视与电视盒子相连。请看下图:

  第二种,是通过HDMI转AV转换器来实现连接。

  HDMI,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英文: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是一种全数位化影像和声音传送接口,属于数字信号,可用于机顶盒、DVD播放机、个人电脑、电视游乐器、综合扩大机、数位音响与电视机。

  常见HDMI接口设备有:高清摄像机、高清摄像头、游戏机、电视机、显示器、电脑显卡、HDMI采集卡、机顶盒、DVD播放机等。

  现下HDMI逐渐被普及,所以,有的电视盒子只配备了HDMI接口,省去了AV接口,例如这一款:

  解决方法就是借助HDMI转AV转换器,如下面这种方式连接:

  和上面方法类似的,智能电视盒子还可以连接电脑显示器和投影仪。只是需要的转换器要改成HDMI转VGA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显示器或投影都只有VGA本来就没音箱。所以,可以在转换器上连接独立音频输出设备,也是可以的。建议大家使用智能电视盒、安卓盒子、的朋友们在选择第三方软件的时候,可以使用当贝市场。希望以上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老电视也可以吗,大屁股的那种电视行吗,哈哈

网友:
可以,说的就是它

网友:
不是说连接老电视吗?  AV接口不是很老的!

网友:
有些老点的液晶电视只有AV口,没有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