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联想ThinkPad E50 屏幕右侧有2cm黑条,这是哪里故障?

楼主(2015-11-07):
联想ThinkPad E50 屏幕右侧有2cm黑条,查不到独显,进biso也是一样,好像是屏幕整个向左下偏移了
今天VGA连接液晶显示器确实好好的
是屏线坏了还是什么。。
处贴

网友:
现在是集显,256m的,装不上win7,画面稍微复杂点就死机了。。。

网友:
把显卡吹下看看

网友:
进安全模式下看看

网友A:
很简单 换个屏试试 要么看看系统有没有问题 这种有些是平的问题 有些不是 貌似显示器有这种问题 不过显示器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
吹一下?据说是放沙发上被坐了一下。。。

网友B:
集显都要死机?这么神奇。。。。昏哦。。

网友:
安全模式也是一样啊,biso里也是有黑条的,但是外接屏幕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都要死机?这么神奇。。。。昏哦。。

256m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换个屏试试 要么看看系统有没有问题 这种有些是平的问题 有些不是 貌似显示器有这种问题 不过显示器 ...

可能屏坏了吧,想着要是屏线坏了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A:
你试了吗 如果换个屏就好了 那他原来的屏最好也试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不像屏的问题 如果是屏的问题故障不是往左横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了吗 如果换个屏就好了 那他原来的屏最好也试一下

没有,只是VGA外接了屏,正常,还是这个屏的问题

网友A:
外接正常应该排除主板因素了就剩下屏或屏线 要么是屏的电路板做坏了

网友:
你看看板块有没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应该排除主板因素了就剩下屏或屏线 要么是屏的电路板做坏了

呵呵。。独显怎么也给坐坏了

网友:
主板坏了 这个正确吧

网友:
???独显坏了?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做维修的?这问题分析的思路也不难啊!

网友:
检测不到独显,biso里也没有,xp,win7都没有

网友:
加焊显卡玩玩

网友C:
   我敢断定这不是搞维修的   是客户   各位维客要小心啊    这又是一个来论坛挖油的主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种问题,也想知道是哪的故障

网友:
显卡问题了呗,独显的话压一下看看。集显拆掉植息试试,说不定就好了,希望采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敢断定这不是搞维修的   是客户   各位维客要小心啊    这又是一个来论坛挖油的主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不像是硬件问题,驱动不正常,显卡不支持,或者说分辨率有问题,我记得有个机子最大分辨率直接看不到时间了

网友:
直接换屏测试变知道了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
驱动没装好?

网友:
像是显卡驱动

网友:
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啊,刷个程序试一下屏上的

网友:
是屏幕坏吗??

网友:
独显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