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TR-G150T-A2图纸和BIOS

楼主(2015-11-07):
海尔雷神TR-G150T-A2图纸在此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552-1-1.html
当时维修TR-G150T-A2的时候,南桥短路,更换南桥后,正常上电,但是不显示,怀疑BIOS程序故障,由于找不到TR-G150T-A2原BISO程序,找遍各大论坛,最后发现TR G150S-B的配置跟TR-G150T-A2的配置几乎一致,CPU、桥、EC都一致,抱着试试的心态,刷完BIOS后,成功亮机!
证明TR G150S-B的BIOS程序跟TR-G150T-A2的可以替换!TR G150S-B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3603-1-1.html
此机器市面资料不多,加点分吧,加分又不会怀孕!

网友A:
LZ能试下这机器用鲁大师测温度一般CPU多少度吗,我有台一测试就80到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能试下这机器用鲁大师测温度一般CPU多少度吗,我有台一测试就80到90度!

对,这款CPU发热量非常大,厂家也是设计双风扇扇热。。。

网友B(2017-09-21):
谢谢楼主分享!  刚接到一台一样的

网友C(2017-11-14):
谢谢,正好修这个机器。。去下个试试

网友(2017-12-17):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刚接到一台一样的

不用客气,相互帮助,才有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正好修这个机器。。去下个试试

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私聊,我修过好一些这个机器了,大部分故障比较清楚

网友(2018-05-04):
修到一台时亮时不亮的,正在头疼中

网友(2018-07-28):
这个BIOS 修改ME 了吗  开机速度几秒能显示

网友(2020-04-25):
这个BIOS 修改ME 了吗  开机速度几秒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