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PhoneWiFi 维修案例图解

楼主(2015-11-07):
苹果 iPhone WiFi 维修案例图解

现象1: 设置WiFi是现实灰色无法打开
现象2: 进系统后有显卡顿现象
现象3: 进系统会立刻黑屏电流定100MA,唤醒不了(强制启动可以)

   如果遇到以上三种情况 可以按如下方法进行检修

1: 测试C5204_RF上有无1.8V电压
    测试C5202 _RF上有无3.7V以上电压

2: 测试 PP3105_RF上有无32.768K时钟(0.9V左右,刮开测试点)

3: 测试PP3157_RF 上有无1.8v复位信号

4:
测试;L5201_RF有无1.3V电压

5:测试C2441_RF上有无1.8VWiFi开启信号

可根据以上测试情况检修 一般都OK的

网友:
是5代的板子吗

网友:
应该是芯片虚焊吗?

网友:
以后这种问题知道怎么修了,谢谢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是不是无线不能用时才用你这几招判断,然后才换模块?

网友:
楼主技术给力 收藏看看

网友:
这个必须要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