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这个电路怎么开启的啊

楼主(2015-11-07):
这个EN要什么条件就是多少电压开启?谁给的电压

网友:
EN3.3V 一般由EC发出,有的是南桥发出

网友:
一般都是3。3V吧

网友:
8脚就是的,如果没说错的话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这个不会吧

网友:
你还是去大迅维学学吧, 这种问题,大神看了都懒得打字回复你,南桥  3.3 这是答案

网友:
南橋                 3.3v

网友:
在你图纸的33页,只能告诉你到这里了

网友:
SP3 Sp5准备来电

网友:
由南桥发出SLP_S3#_3R信号,通过这个芯片,来产生.15S电源好信号,好让EC去开启下个信号...

网友:
ec和桥 3.3v电压

网友:
肯定是3.3V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