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开关板按键如何更爱

楼主(2015-11-07):
原先的开关板上有四根线分别是ledg vol+ vol- gnd       通用驱动板上power rled gled gnd left right auto menu up down  请问如何更改

网友:
没有人吗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开关板上不只是这四根线

网友:
这个只能接能用的几个

网友A:
谢谢各位  我 vol+ vol-两个当中的一颗线断了直接飞到开关上了 现在开关灯和开关好使就行了

网友:
技术真好啊,

语文真差啊,

你是换按键还是换开关板??

网友:
真要改的话,去掉原按键板上的电阻,飞线到通用驱动板对应按键,没必要,收不到120不必完美改按键,改个灯和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从原按键的每个键位飞条线到现在按键板上就行了

网友:
你百度一下,就知道怎么接按键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有点迷糊没看清字就打上去了  现在已经弄好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飞线就能解决的嘛。难道还要改线路?

网友:
飞线了  新手不懂 麻烦各位师傅了!

网友:
我又新发了一个帖子还望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
看不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看不懂!~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找到按键的相关定义就可以接上去改了

网友:
要看什么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  我 vol+ vol-两个当中的一颗线断了直接飞到开关上了 现在开关灯和开关好使就行了

呵呵,最开始的目测不给力啊你

网友:
断线,飞线好的

网友:
power是开关 rled是灯 gled这个也是灯 gnd这个是底线 接着几个就行,然后刷MCU程序就行了

网友:
这个改起来 有点麻烦 看着头晕 直接换个驱动板好了 便宜的要死

网友:
根据以前的改撒

网友:
少了, 不止这几根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