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HP cq40 705TX 开机一直卡在系统启动画面

楼主(2015-11-07):
CQ40 之前一切正常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就是风扇不转   重新换过风扇后 开机一直停在win7正在启动的画面 图标闪动  硬盘灯老半天闪一下   硬盘换过  内存换过    系统换过 BIOS复位过 拔下硬盘 进PE系统也是一样  卡在进度条画面   过了1个多小时蓝屏  蓝屏代码0X0000009F  我做XP系统用3个多小时都没做完

网友A:
进BIOS设置看看有控制风扇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设置看看有控制风扇的没

风扇智能调速  开启 关闭 我都试了  开机什么的都正常 就是不能进入系统

网友B:
AMD的还是英特尔的

网友C:
硬盘,桥 CPU都有可能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还是英特尔的

英特尔的  独立显卡  版号 LA-4103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盘,桥 CPU都有可能导致

拔下硬盘 不用硬盘  近PE也是一样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拔下硬盘 不用硬盘  近PE也是一样慢

遇到过桥坏进不去系统的,也遇到过CPU坏进不去系统,也遇到过BIOS问题引起的进不去系统。这些需要自己依依检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桥坏进不去系统的,也遇到过CPU坏进不去系统,也遇到过BIOS问题引起的进不去系统。这些需要自己依 ...

CPU换过了  BIOS重新刷了  那应该是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桥坏进不去系统的,也遇到过CPU坏进不去系统,也遇到过BIOS问题引起的进不去系统。这些需要自己依 ...

CPU坏的话,不是点不亮吗?还有进不去系统的?

网友:
去掉所有外设

网友:
桥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PU坏的话,不是点不亮吗?还有进不去系统的?

开机一直停留在 正在启动win    图标闪动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机一直停留在 正在启动win    图标闪动慢

这种情况也有碰上过,只是都是硬盘坏道问题。我还没碰上桥坏的

网友:
去掉了 直接开关 风扇 直接接的显示器 屏我都没接  其他的都没有了  硬盘都没有插上   用U盘近PE 也是一样 停在启动PE界面

网友F:
换CPU试试,不行的话南桥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也有碰上过,只是都是硬盘坏道问题。我还没碰上桥坏的

我都没有插硬盘   也换过硬盘  都一样故障  近PE也是一样  卡在PE界面

网友G:
能还原么。用本来的风扇看能不能正常进系统。看是否还是风扇问题。正常就直接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还原么。用本来的风扇看能不能正常进系统。看是否还是风扇问题。正常就直接常转

换回原装的风扇了  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CPU试试,不行的话南桥可能性较大

CPU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坏的话,不是点不亮吗?还有进不去系统的?
cpu坏有卡系统的情况。。遇到过 换cpu好了

网友:
上次修了台类似的问题,是硬盘数据总线断线了,楼主可以去查查

网友:
这是档外设,你拆下网卡试下看还卡不卡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要不试试IOS 完整安装下系统不要GS

网友:
没有硬盘不进PE,桥的可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