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一下,老本,真是老本了,但就是装系统还出问题

楼主(2015-11-07):
先上图,给大家找点回忆

方正R621G,型号我也是根据板号查出来的,因为后壳已经磨没了。SIS芯片组。记得以前经常遇见,现在快绝迹了吧,记得还有VIA,威盛。

这个板子还有神舟,海尔在用。废话说的有点多了。

故障:机器来时不通电,结果被同事修的时候给烧了(拿下系统供电通电了)。碰巧店里有个破机器和他的板子一样。就拿过来换上。

           换主板系统蓝屏,很正常,做系统嘛,可这系统做上了,可就是不稳定,刚开始检测不到硬盘----又进系统蓝屏----即使碰巧进入系统了,什么都不动,重启
           后又找不到硬盘了。  真头大了,他原来的板子是Intel芯片组的,bios还没法互换。

板号:U41SA
硬盘是WD  320G的,怀疑支持不了这么大的,换了个120的测了一下午倒是没发现问题。这个顾客还比较直,就是不换硬盘,就用它原来的。没办法了,求大家支招。

我试过的办法:1,排除硬盘坏道之类的,2,带换过CPU,3,裸板测试4,刷过BIOS,就是不知道刷对了没有,但是刷完之后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这种问题修都难 的给他修。

网友:
楼主太幸运了,曾经修好的机器,掉了一颗螺丝,多花了一天的时间了

网友:
这款机子支持不了大硬盘  以前遇到过硬盘坏报价500G同意换   换了以后就是这样  开10次有1.2次可以进   其他要不蓝屏要不重启  实在没有办法  客户把机子处理给我了

网友A:
蓝屏是打完驱动之后蓝屏  还是一开始就蓝屏   如果是进系统蓝屏建议把显卡驱动卸载试试 或者去加焊显卡

网友B:
这种机器你还给他修啥 直接卖机器给他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蓝屏是打完驱动之后蓝屏  还是一开始就蓝屏   如果是进系统蓝屏建议把显卡驱动卸载试试 或者去加焊显卡

蓝屏是不定时的蓝屏,估计跟驱动没关系,因为装系统的时候所有驱动不解压也会出现蓝屏现象。显卡,南桥都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你还给他修啥 直接卖机器给他好了

没生意做啊,闲着没事,自己的主板不然就废了,正好能卖个200多块钱多好,费用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屏是不定时的蓝屏,估计跟驱动没关系,因为装系统的时候所有驱动不解压也会出现蓝屏现象。显卡,南桥都 ...

那就再去找几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也就只能看看BIOS了。。。。。多刷几个

网友:
你这个机子还真够难的,什么都搞过了还不好

网友D:
你的板不支持这容量硬盘也是没办法的,试着修客户原来的板,200的价格还是要修修原板好,兴许没烧坏很多。

网友:
这板子有些时候有些挑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板不支持这容量硬盘也是没办法的,试着修客户原来的板,200的价格还是要修修原板好,兴许没烧坏很多。

我也想修原来的板,关键这之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第一次没修好,顾客准备拿走,说不修了,然后我同事就开始搞小动作了,拿下来一大把小电阻,现在真没法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