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如何升级bios教程?

楼主(2015-11-07):
华硕笔记本如何升级bios教程?

  对于电脑更新升级bios有一定风险,加上很多人对升级bios不太了解,所以大都不会选择更新升级bios。但如果采用合适的方法,按要求一步步操作的升级bios,风险会很小,同时可以提升和内存、显卡、硬盘等其他部件的兼容性,这里给对电脑感兴趣的同学介绍一下华硕笔记本的如何升级bios教程。

  华硕笔记本如何升级bios的步骤:

  1、进入华硕官网,点击进入下载专区。 如图:

  2、输入自己笔记本的型号。

  3、选择自己笔记本的操作系统。

  4、找到BIOS的最新升级更新版本并下载。

  5、在BIOS公用程序中找到Winflash  BIOS更新程序,并下载。

网友:
下载好可以在系统下更新或者是在BIOS 里面更新,有风险的,最好拿维修店去升级

网友:

  华硕笔记本如何升级bios的方法步骤:

  6、解压下载好的Winflash  BIOS更新程序,安装。

  7、打开Winflash,选择你先前下载的BIOS更新。 如果显示BIOS影像文件格式正确,即可点击Flash,开始自动更新。

  8、升级更新完成后,点击EXIT,退出后自动关机。然后按电源键开机。

  9、开机后在ASUS标志画面时不断按F2进入BIOS,进入后请按下F9按键,出现确认画面时按Enter键。

  10、按下F10,出现确认画面时按Enter,计算机会自动重新启动。至此你的BIOS已经升级更新成功!

  注意事项:

  1、原则上, BIOS更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

  2、一定要下载对应自己电脑的更新程序。

  3、更新过程关闭其他程序。

  这是华硕笔记本如何升级bios图解教程,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财产都比我多,于是我就把这段文 ...

看完帖子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多发帖,多恢复,才能有更多的财产啊!呵呵!你确定这样灌水,不会把你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