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6 和A8 能否替换

楼主(2015-11-07):
请问这2个CPU 是否可以互换

网友:
没有试过,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A:
我在DELL的机子上试过,不可以上,A4,A6可以互换,A8以上就不可以

网友B:
这个不可以,会烧U的

网友C:
A6 是双核  A8是四核  不能通用的

网友:
有的可以用,客户好像是华硕的型号我忘了原机时候A6的自己在淘宝买的A10的让我来换的

网友D:
教你个简单的辨认方法是否可以用,你看右上角的数字就知道,一个是2010,一个是2011,这个就绝对不可以的,你如果找到数字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E:
这个是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
好多的插都插不了,针脚不对,我代换amd的也是看年份,年份相同基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DELL的机子上试过,不可以上,A4,A6可以互换,A8以上就不可以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不可以互换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可以,会烧U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6 是双核  A8是四核  不能通用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教你个简单的辨认方法是否可以用,你看右上角的数字就知道,一个是2010,一个是2011,这个就绝对不可以的, ...

非常感谢!

网友:
代换过,不开机,报警,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架构不一样,应该不能互换

网友:
A8的是最新的吧  肯定不能了

网友:
核心数不同,不能互换

网友:
试过不可以 DELL 机器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AMD的没试过

网友:
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