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谁有红米NOTE 4G 单卡版 的图纸啊???求助

楼主(2015-11-07):
图纸。红米NOTE 4G 单卡版。

网友:
目前故障原因是触摸失灵   查触摸接口2脚 2.8V供电正常    目前发现7脚阻值对地500多K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求图纸

网友:
目前在论坛只找到这两张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U3ODcyfGM3NzA2MDFhMTBkZjM0ZDE0NDYxOGRmZTAwNTUwYTIzfDE3NzAwNjI0NTM%3D&request=yes&_f=.jpgattach://957873.jpg

网友:
屏总成已换过 触摸还是无效,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