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41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11-07):
接上电源点开关脚没反应,当测量晶振的时候风扇突然转了,主板工作起来了,于是我就把晶振换了结果还是不行,又把谐振电容和电容连接的电阻也换了还是不行,这种情况一般在换个南桥肯定好了,然后我又找个好的南桥换上NND还是不行,这到底什么问题,问题就是南桥不起整

网友:
CMOS电路电池看看

网友:
难道是换了坏东西上去

网友:
先查一下RTCVCC和RTCRST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神仙大哥 分不够了 想哭

网友:
换IO呀 大哥

网友:
换IO呀 大哥  我见过换IO好的额、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吧

网友:
楼主桥都换了,现在修好没,期待答案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换晶振就可以了,连南桥都换了还不行,不可思议

网友:
查上电条件 VCCRTC RTCRST 32.768 VCCSUS3_3 RSMRST PWRBTN SLP_S3

网友:
待机触发一个个来吧,LZ,碰一下晶振就好的,未必就是坏了,实在不行烧烧看

网友:
一般个人建议不要盲目换桥这些,先仔细的检查下在说

网友:
开机的时序,查IO,还有绿色线,看有没断线

网友:
这种问题 先别换桥啊  按照不上电流程查一次

网友:
RTCVCC.晶振周边电容.电阻检查

网友:
晶振两脚的压差是否正常,要知道万用表上是有电压的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 把水倒向南桥 再用风枪吹干,保证OK

WCW

网友:
上电流程不查一下就直接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 把水倒向南桥 再用风枪吹干,保证OK

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用过,没想到也有人 跟我一样

网友:
查待机和触发电路

网友:
看看开机条线下的电容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 把水倒向南桥 再用风枪吹干,保证OK

这倒是听人说起过,有个修笔记本的修不好了结果趴桌上睡觉口水掉板子上,醒来后居然能开机了

网友:
哇卡卡,这么神奇

网友:
重新仔细查吧

网友:
你还是把目光放南桥上吧 G41的主板 一般不是GB的南桥吗?爱出问题

网友:
有时候RTC电路漏电也会引起,一般换晶振电容不好,就难修了,

网友:
楼主  修好说一下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看下有没大神解决学习,下次遇到参考

网友:
你先按照时序 排查一下啊

网友:
依时序检查一下先。

网友:
你确定换的南桥是好的吗?

网友:
挺曲折的  有点悲剧的感觉

网友:
GB   南桥坏

网友:
看来是南桥坏了吧。还有谐振电容不能乱换啊。

网友:
南桥,晶振都换过了,剩下的只有RTC供电,复位没查了。

网友:
你先查一下,开关针和IO之间的线路,看是IO有问题还是南桥有问题了,先查一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5-12-16):
查看上电条件,看是否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