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cap 格式BIOS 用superPro 610p直刷方法

楼主(2015-11-07):
经论坛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8389-1-1.html是经验,他用的是TL866CS编程器,本人用的是superPro 610p编程器

这个编程器在载入文件时把文件地址改成800就可以了,(注意改了下次刷bin,rom时要改回来额)

这里不改成800载入时是这样

改了就变成这样了

华硕cap 文件BIOS前面多了的数据就不载入编程器里了!

网友:
顶你个肺啊,这能解决迫切问题,原帖也看过

网友:
还没试过这样  收藏了

网友:
还没从刷过BOIS  看来要买个便宜点的试下了~

网友A:
其实CAP文件BIOS 前面2048字段加密! 这时是ASUS BIOS 验证技术, 800前面字段去掉,另为bin或者rom开刷.........

网友B:
希尔特580可以刷吗?

网友:
你这个方法6的一B,刚一个H61M-K跑乱码,下个0504的BIOS下来,一看竟然是CAP格式的,就到迅维来下了。
然而下下来之后,码都不跑码,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怀疑下的BIOS有问题。
我以前也用WINHEX分成功过的,参考迅维网教程操作的。但时间久了又忘记,所以再次搜教程,准备分享然后上传到论坛里来。
结果搜到你这个方法,把0504刷上去之后,竟然还是不跑码。
奇怪,难道主板不稳定坏了?我还有一张P8H61-M LX的板,把那个BIOS换过来,发现跑码的。
那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
而是版本问题。
官网下了最新版0801,用你这方法刷上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尔特580可以刷吗?

这个需要你去验证了,我也没用过这款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CAP文件BIOS 前面2048字段加密! 这时是ASUS BIOS 验证技术, 800前面字段去掉,另为bin或者rom开刷...... ...

其实原理就是先去掉这2048,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