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4M 8M 通用

楼主(2015-11-07):
只要是E440 什么版号都无所谓,通用

联想E440 BI0S 4M 8M.rar

网友:
进系统就重启能不能刷好

网友(2016-06-12):
遇到一台不开机的

网友:
是不是哦  ,通用的?

网友(2016-07-12):
你这有2个文件是吧

网友:
我有一个三十秒就掉电的。有没有办法。

网友A:
我有一个  放电可以开机   关机过一会儿不加电   放电又好了  有没有遇过 的

网友:
确定好用吗,下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  放电可以开机   关机过一会儿不加电   放电又好了  有没有遇过 的

我遇到了

网友:
真的通用吗?

网友(2016-08-21):
能通用吗

网友(2018-09-17):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  放电可以开机   关机过一会儿不加电   放电又好了  有没有遇过 的

我也遇到了  你那搞好了吗 ?刷BIOS能好吗

网友:
留下有用,谢谢楼主无私奉献。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