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 1.01通电诊断码停在E0不动

楼主(2015-11-07):
华硕P5P41T 1.01通电诊断码停在E0不动,论坛师傅修不少华硕主板说822排阻坏的多,我今天换了不少822排阻诊断卡码还是在E0不动,最后就换南桥边822排阻,换了其中间一个822后通电E0跑过断电在开又E0,最后在换了PCI1与PCI2中间272排阻好了

网友:
楼主这是排阻门吗,专找排阻干

网友:
华硕通病822排阻

网友A:
那个排阻是SMBUS的上拉排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排阻是SMBUS的上拉排阻吧

是的,谢谢回复

网友:
  查内存条件!   1.主供电    2.负载供电  3. VDDSPD供电  4.系统总线    5.时钟
                        若不知道脚位!
                        以上条件内存假负载上可以测量!

网友:
下载个点位图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这样换  效率不高啊。

网友:
这样找  LZ辛苦了

网友:
华硕专干排阻

网友:
每一个822都换换看?.老天爷啊

网友B:
跑E0不过内存,查内存条件。找到问题后跑线应该能跑到你换的排阻。或者查看电位图就更方便了,维修不是到处乱找毫无章法,自己获得的也只会是盲人摸象一样的局部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E0不过内存,查内存条件。找到问题后跑线应该能跑到你换的排阻。或者查看电位图就更方便了,维修不是到处 ...

说的很惊喜呀

网友:
不用测试的?就直接换了吗?

网友:
EO真不需要找全部的822干  真心佩服楼主

网友:
E0不过内存,,搞个打值卡,打打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啊,不过内存,居然是PCI槽电阻

网友:
累不累这样大海捞针

网友C:
大哥们,,无话可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们,,无话可说了!

不过内存,竟然是PCI排阻,没遇到过

网友:
不能老冤枉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