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21S 无声音,内外都没。版号SX6

楼主(2015-11-07):
接到一同行拿过来一台HP4421S的机子,客户不知道插了什么一下,开机进系统没声音,系统从XP换到W7都没声音,而且外接音响也没声音,可以认到声卡设备,驱动正常,且可以调声量大小,就是死活不出声音,把板拆出来,版号SX6
发现声卡是92hd80b1x5
测量1、9、3 38AVDD 39pvdd电压正常。其中1脚是1.57V,这个电压修好后也是正常,1.57V。 47脚电压3.3V正常。SENSE_A电压也正常5v。12脚PC_BEEP测量0.22v感觉不正常。正好手边有个hpG4 R13的主板,拆下换了下芯片,测量12脚电压从0慢慢升到2.2v。装机测试,机器有声音。装机后无线网卡不管用,进BIOS后恢复工厂模式。晕,开机无声音无线也不管用,后来又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进系统正常,到此问题解决。
附上图纸

网友:
大家捧个场,加加分呗

网友A:
           声卡芯片要查那些条件啊。一般没认到声卡都是换个芯片 要在不行就纠结了。

网友:
这也拿来发啊  、、、

网友:
很多问题都和bios有关系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BIOS里面好像是有Audio设置的,商务机是这样,不知道消费机是不是,
估计你声卡都不用换,初始化一下就好了。LZ最后怎么想到BIOS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
一般都是先软后硬

网友:
pc_BEEP是什么作用的呀,有谁知道呀

网友:
   楼主   我能理解你把机器修好了的那种兴奋   但此帖子的内容不咋的

网友C:
BIOS关掉了?还是你换芯片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芯片要查那些条件啊。一般没认到声卡都是换个芯片 要在不行就纠结了。

请问声卡的工作条件有哪些呢?

网友:
声卡修道的比较少,请问声卡的工作条件有哪些呢?
请帮助一下,感谢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先还原,在动芯片

网友:
理论分析不给力,过程嘛,未必就没走弯路。估计原声卡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BIOS里面好像是有Audio设置的,商务机是这样,不知道消费机是不是,
估计你声卡都不用换 ...

bios都刷过了,可能没说清楚,

网友:
简单点就是说,声卡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关掉了?还是你换芯片好的?

换芯片好的。先刷过BIOS ,不行。可能你没看清楚,恢复bios一个是恢复工厂模式,一个是默认模式

网友:
这个机器无线是可以单独在BIOS关闭 开启的

网友:
无线的问题 遇见的多了 恢复下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