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一上E5200就死机!!

楼主(2015-11-07):
客户的机器,刚拿来以为说是死机,板子是INTEL原装板CPU-DP31PR(B),开机一看的确,有时候还开不了机,重启就行了,我开始以为是硬盘问题,测了下没问题,保险起见,还是换一个吧(因为有时候虽然测着没问题,但是还是硬盘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不行,重做系统进PE一会就死机,然后换内存,换了之后一样,最后想到不会是CPU的事儿吧,于是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换了一个比较老的CPU P4的,竟然开机了,重做系统也没事儿,进系统看视频测了两个小时也事儿(就是有电卡,高清的看着更卡,原谅P4的低端吧),想着肯定是CPU坏了,于是换了个E5300,竟然也是开机不到5分钟就死机了,我擦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又上了个PD820的CPU,竟然也没事儿,一直看着视频呢,散热绝对没问题,E5200和E5300是进去就死机,而且不自动关机,就是卡死,到底是哪的问题,求大神帮啊帮忙啊!!!!谢谢

网友:
bios重新刷一遍。

网友A:
找VID 这个属于挑CPU 估计CPU电压不对造成的

网友:
估计与CPU供电有关吧。

网友:
G31不是能完美支持E5300系列吗?
还是先刷个BIOS?

网友:
跟这个没关系,都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VID 这个属于挑CPU 估计CPU电压不对造成的

没有图纸怎么查??能找到么

网友:
e3400也可以啊

网友:
估计是VID组合的问题,既然低端U能用,就先顶着先

网友:
这个主板挑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怎么查??能找到么

直接找775CPU的脚位图量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