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35u3x电脑进水了cpu少一个供电,维修思路请指点

楼主(2015-11-07):
三星本进水了,供电都有就是少一个cpu供电,535u3x。cpu供电一共有3电感,有一个电感没电,其他两个都有电,有人知道这个供电是哪里控制的吗,是CPU还是bios还是南桥。

网友A:
这个是集成显卡供电 要开机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集成显卡供电 要开机才有的

就是开机的时候少一个cpu电,  后来我是刷bios就好啦

网友:
就是开机的时候少一个cpu电,  后来我是刷bios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