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la-4102不停的烧保护隔离管

楼主(2015-11-07):
刚拿到板看到保护隔离PQ103烧了在别的板上面换个P管上去,在看 CPU上官PQ201也烧了立马换个N管上去,再查C108和C111也烧了换上去,再查看没有短路了,但是上电PQ103不停的烧  换了5个烧5个   G脚7点几V     没办法了  请问有没有谁遇到过?

此机修复      同时换掉PQ401 和PQ402修复    万用表量没有短路

网友A:
你是接稳压电源还是接适配器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  没有搞定  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稳压电源还是接适配器呀

接的是稳压电源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19V的米黄色电容不良导致呢?

网友B:
查一下PQ109、PQ104是否有问题。

网友:
示波器测G极正常吗?万用表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PQ109、PQ104是否有问题。

正常    如果不正常PQ103G级不会是得到分压7点几V,现在的问题是19V公共点出来后再烧掉PQ103的,有没有可能是那组场馆不良导致的哪?  现在在一组一组的拆

网友:
保护隔离后级还有短路的地方。。这个保护隔离管PQ103只相当于一个开关而已。。。

网友:
此机修复      同时换掉PQ401 和PQ402修复    万用表量没有短路

网友:
HP这故障就算修好,很容易再坏

网友:
上下一起换了,烧鸡现在换呢,

网友:
PACIN=3v3. is it?

网友:
PQ101换换试试

网友:
驱动不足会导致烧管 你不能光看短路 要用示波器打值

网友:
仁宝的机器很好修的啊,屡烧隔离管基本都是功率不够或公共点有短路的

网友:
楼主  PQ401 和PQ402是什么地方的  管子啊 ???

网友:
有没有 可能是你换的 管子功率不够呢

网友:
保护隔离后级还有短路的地方,先排队短路

网友:
还有管子坏的,导通直接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