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4k对齐,固态硬盘4k对齐软件图解

楼主(2015-11-07):
固态硬盘4k对齐,固态硬盘4k对齐软件图解

  固态硬盘4k对齐可以直接用win7,8或win10系统内置的磁盘管理工具来进行格式化操作。使用win7,8或win10系统内置的磁盘管理工具来进行格式化操作后,会自动实现4K对齐。也可以使用一些专业的硬盘分区软件来实现4K对齐。例如DiskGenius(硬盘分区),分区助手等软件都可以进行4K对齐的操作。

固态硬盘4k对齐,4k对齐软件操作图解

  全新SSD在第一次使用时,可以使用分区助手,对SSD进行4K对齐的操作。

DiskGenius固态硬盘4K对齐设置

也可以使用DiskGenius(硬盘分区)来进行4K对齐操作。

查看SSD是否4K对齐图解

  如何查看你的SSD是否4K对齐?一般可以使用AS SSD Benchmark这款软件来查看,如上图红框所示,如果在1024,2048之类的数字后面带有“OK”的字样,说明SSD已经4K对齐。如果没有“OK”的字样,说明4K没有对齐。如果“OK”前面的数字非常的大,并不是1024,2048之类的数字,则说明在安装操作系统时,硬盘划分了隐藏分区。在安装时win7系统,会自动生成100M的隐藏分区。

  在安装时win8系统,会自动生成350M的隐藏分区。只要不保留C盘之前的硬盘隐藏分区,那么“OK”前面就会显示1024,2048之类的数字。保留的话,那“OK”前面的数字就会变得很大。

  补充说明:全新的SSD硬盘在安装win7或Win8系统时,会自动4K对齐,但是也会出现隐藏分区

  对于win7/8隐藏分区,微软官方的解释是:

  1、BitLocker的规定,引导文件和Windows文件要分开。此系统分区可以使用实用软件,如备份,支持双启动的情况。

  2、防止误删除,如果启动文件保存在系统分区,很容易因为系统分区上的重装活动,而格式化丢失这些启动文件。该驱动器没有盘符可以很好的的阻止意外删除引导文件。

  win7/8隐藏分区带来的坏处:

  1、不能使用GHOST版系统光盘来安装win7,win8,仅能使用安装版的进行一步一步地安装。

  2、安装完系统后,不能使用Wingho、OneKey Ghost等一键还原类的软件进行系统备份。

  3、Norton Partition Magic无法正常使用,如果你尝试修复这100M,350M分区,会导致已安装的win7,win8无法引导。

  4、带100MB,350M分区的win7,win8激活会大大的降低,会影响系统的激活概率。

  如何才能在安装SSD时,不出现隐藏分区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全新的SSD提前进行硬盘分区。而不是在安装操作系统时才进行分区。

网友:
原来 DiskGenius 也可以对齐4K啊,以前都不知道

网友:
一直都是用DG4k对齐的

网友:
现在装系统都是要选对齐的

网友:
一直用 DiskGenius

网友:
这个相当实用。谢谢

网友:
是不是4K对齐后固态硬盘的速度才会比较快啊

网友(2016-11-07):
对其后速度要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