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51p dell 笔记本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1-07):
接手一台AMD 笔记本通电不显 ,不显示时电流0.22A,  冷机一段时间偶尔能开机正常显示,好了废话不多说 ,拆机 测+3VALW转换成+3VS的电压没有发出U35 3脚输出为0v  ,U35控制脚4脚 也没电压 看来问题就在这了B+_BIAS   查B+_BIAS由 B+电压经过pq902发出,查pq902控制脚电压19V  把902控制脚用镊子对地,3vs 5vs 能正常发出来,明显这里电压太高,这管子要低电平才开启,于是又测量下PQ903 控制级电压有3.3 ,c级为0V ,那么为题就锁定在电阻电容上了r908 r907阻值正常 看来是电容了 直接拆了电容不装了 整机修复OK   在此感谢奉献图纸的仁兄们  没有图纸 这机还真修不出来,

发个贴不容易 朋友帮我多多加分吧,马上就快没下载分了 急缺啊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这 机子修的漂亮 功底好

网友:
看你们修机感觉好轻松

网友:
是PC908吗?这个电容最好选耐压50伏的。

网友:
看图纸很清爽,一道元件上就迷糊了。不太好找

网友:
笔记本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开机维修,之前也见过,就是开关问题,这次张见识了

网友:
修的不错,好多人到这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其实只能在机器不开机的时候不正常的时候才能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查到关键地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