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X46H开机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5-11-07):
好多维友遇到这种情况,都没有解决,掉电的时候,PL140电感没有供电,CPU供电这块,95831这块,通道这就是通病,好像NEC大电容的故障,13都出现了,事隔两年后还没有坛友解决吗,愿给指点的朋友送上200分

网友A:
这个要一个个慢慢排查!你都3500贴的神了,放不倒你吧!

网友:
有NEC电容的话,那就有可能,不行刷个BIOS

网友:
不行刷个BIOS

网友:
是发热量太高了吗,还是主板上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关键是看掉电的问题在那?你不是说PL40没有电吗!这个就是突破口啊!围着这查呀!看看缺什么条件

网友:
把nec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一个个慢慢排查!你都3500贴的神了,放不倒你吧!

不是看多少贴的,要看具体问题,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网友:
这机器还没有修到过,就按不出CPU供电修嘛

网友:
我这有一块一样的故障  不知到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