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70R5V 通电自动开机,关机关不了

楼主(2015-11-07):
今天早上接了一个三星 370R5V 通电自动开机,关机关不了,点软关机过十几秒就会动开机,久按关机键才开可以关住,没有图纸只有点位,不知道怎么下手,想了一想只有刷BIOS,故障解决!刷完开机引导不了,进BIOS按F9后,就OK了,板号是BA41-02176A的板号!

网友:
呵呵 说得 好简单 快捷

网友:
BIOS故障引起的怪异现象啊。

网友:
今天修好的,我也考虑了很久,不相信bios问题,今天试了一天没有问题。需要的话我可以把好的和坏的bios发上去看看

网友:
刷BIOS解决问题了,最好把BIOS上传上来!

网友:
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在你们手上就是那么简单

网友:
典型的BIOS引起的

网友:
三星机bios和键盘短路都有关机关不的现象。

网友:
嗯,bios引起的这种关机变重启的情况还不少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简单明了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之前被修过啊!你刷个合成之后的BIOS试试

网友:
BIOS有时候挺赚钱的呵呵

网友:
一般没有短路先刷个BIOS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