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0 怪问题 那位大神路过指教下吧

楼主(2015-11-07):
拿来不开机的  ,19V没过来,拆看发现Q102 Q103烧穿,EC也烧了 ,换了一通电又烧,没办法了客户急说要换板,板到货裸板一通电还是一样的故障,又烧了 ,无语了各种想不通,神了难道是电源口的问题,再发一个电源口过来把烧的Q102 Q013 和EC换上通电还是一样的故障  这次彻底没招了 ,那位大神救救这可怜的笔记本吧

网友:
具体一点!!!!!!!!!!!!!!

网友A:
说清楚一点  你之后还是用的那个电源头?

网友:
考虑一下屏线

网友:
用发过来新的电源口,屏线?都说了是裸板点的,灌水请绕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一点  你之后还是用的那个电源头?

用发来新的那个电源口

网友:
这19V是怎么转过来的搞不懂,1  2脚没电压  3脚19V   7 8脚19V

网友B:
你电源或者电源转接头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说Q102 Q103一通电就烧的话,就两个原因,一是电阻R10、14。二是P5V0A电压过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电源或者电源转接头有问题吧

电源转接口换了新的

网友C:
你需要一步一步排除 电源 电源口 连接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一步一步排除 电源 电源口 连接线

维修专用的可调电源 电源口直接换了根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专用的可调电源 电源口直接换了根新的了

不排除可调坏了

网友E:
裸板  上电啊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裸板  上电啊  看看

可调电源!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换新板也会烧

网友:
HP的板子用带K字样的头

网友:
电源转接头有问题吧

网友:
不太具体啊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惠普的原装头啊,别的电源头可不行啊。或者试试用电流表看看电流,了解更具体的情况,因为新的板子是不可能烧的,所以你还是关注下电源那一块吧

网友F:
你电源接口线是否接反了,12主供电没电,3脚地还19V了,5是中间针检测,7/8是接口灯信号。
你还是认真测一下接口分清哪个正负为好
既然主板换了一片又烧同样的位置

网友:
有得烧也行,用力烧

网友:
可调电源也会坏?

网友:
把主板先不上CPU和内存裸点试试,没问题的话一个个上吧

网友:
还了主板还烧,说明有外接设备有问题,导致烧主板的 ,先查查屏部分,

网友:
说得好像不清楚呀

网友:
裸板都烧成这样,你可调电源问题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电源接口线是否接反了,12主供电没电,3脚地还19V了,5是中间针检测,7/8是接口灯信号。
你还是认真测 ...

搞错了  应该是4脚19V

网友:
测下是不是公共点有短路的,不然不会屡烧隔离管的

网友:
P5V0A对地阻止多少?你吧这两个管子拆掉不行吗?这两个是管指示灯的因该是!你去掉试试

网友:
接屏了?屏有问题吧!

网友:
版号多少啊,我看看有没有图纸

网友:
我怎么没看明白啊

网友:
换板子都不行?我觉得要不是你的可调电源有问题,要不是你的线和电源转接头有问题啊!

网友:
我只想说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你新的板子裸版也会烧?不会吧

网友:
楼主这么多人怀疑你的电源  你在找个HP的机子插上试试看会不会烧  不过你最好确定你的电源是好的 不然后果严重

网友:
电源转接头问题 这个问题他会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