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同型号的驱动板显示芯片后的问题?

楼主(2015-11-07):
机型:联想LS2023WC
故障现象:花屏 ,显示芯片巨烫。芯片型号:NT68660FG
换了芯片后不花屏了,但是分辨率只有1024*768,为什么不能调节分辨率?

网友:
程序换了没有

网友A:
重刷程序试一下

网友:
换什么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刷程序试一下

是刷8角芯片的程序吗

网友:
你换的芯片不含程序,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再找程序刷一下。

网友B:
可以刷程序试试,或者换下DDC存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程序试试,或者换下DDC存储器。

没事了 换客户的显示器 分辨率正常了

网友:
恩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把程序一块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