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回路对于Y470请教

楼主(2015-11-07):
接了个Y470板号QIQY2 LA-6884P不出B+,实测只有0.9V,看了月饼老师的仁宝新点火回路下面这图部分对照板上没装,ACSETIN电压5V左右,正常应该1.26V,ACSETIN由PRN306、PR312分压出来的,对照图纸两个电阻阻值正常,看图纸ACSETIN没有其它去处,请教下什么情况会导致ACSETIN升高?B+对地无短路,直拉过去很小电流。

补充内容 (2015-11-8 12:00):
还一个问题是PACIN把相关元件PR319、PR340、PR343、PR338、PQ316、PQ310、PR120都拆除后对地20欧,对照图纸未发现有其它去处,请问这个信号还有其它通路吗?谢谢了

网友A:
既然ACSETIN没有其它去处,说明在本机中并没用到这部分,可不必纠结,还是查其它原因吧。

网友B:
看一下VIN是否过高了,再看一下PR312是否有腐蚀,与地是否接触良好,PR312是否本身阻值增大了,PC307是否有问题,还有ACSETIN连接的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C:
还是应该找到与原版号相同图纸要不真有盲人摸象感觉

网友:
你还是试试追线路吧,你这样凭空猜测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VIN是否过高了,再看一下PR312是否有腐蚀,与地是否接触良好,PR312是否本身阻值增大了,PC307是否有 ...

无腐蚀,接地良好,阻值正常,PC307已经更换,芯片从正常板上对换确定是好的。我在考虑是不是思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应该找到与原版号相同图纸要不真有盲人摸象感觉

图纸找的相同板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ACSETIN没有其它去处,说明在本机中并没用到这部分,可不必纠结,还是查其它原因吧。

看月饼老师那个仁宝点火教程这个电压高了就无输出。正常是1.26V

网友:
B+的产生电路不在这里,是由PACIN、ACON控制产生的,查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主方向偏了,不出主供电,应该去查PACIN这个信号有没正常,再一步一步往上查

网友:
有图,也发一下嘛

网友:
B+短路了

网友:
B+短路了吧

网友:
你吧电阻取下之后在测量试试看看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还是查查别的吧?ACOFF,PACIN等信号

网友:
多说无益 把PR312换了

网友:
这个就是点火回路啊,才知道

网友:
这对我来说   然并卵!~恩 我只想这么说

网友:
估计后继小段路

网友:
一般这种机找节点修

网友:
你最好再确认下充电I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