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H55故障

楼主(2015-11-07):
三星H55M主板,原来是断了三根线,飞线后开机显示了。现在的故障是关机后要开机必须清除COMS(原来说的是不能保存COMS,有误)。复位无电压,时钟电压只有0.2(偏低)。但是主板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只要不关机就没问题。关机后就不能再开机,再开机必须短接COMS跳线开机(就是短接清除COMS针就直接开机),因为复位无电压,所以也没有重启键。
求高手给指点维修思路。

上面表述的有问题,改了一下。
原来说的是不能保存COMS改为关机后要开机必须清除COMS
还有开机时会在读取硬盘前自动重启2次后正常进入系统,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

补充内容 (2015-11-13 22:14):
并了一个晶振后,开机不用清除CMOS了。但晶振电压还是偏底,不知是不是并的原因。复位还是没电压。主板可以正常开关。除了不能硬重启没任何问题。集成显卡和外接显卡均正常使用 。请高手给个复位电压检修思路和方法

补充内容 (2015-12-8 17:48):
谢谢大家的回复,主板修好了。复位没电压是因为掉件了,掉了一个FR56。害的我一直跑线跑不出来。这个位置太小,又在两个电容中间。所以我又从边上飞了根线解决。这块板子一共飞了4根线。

网友:
基础没打好,说的不怎么清楚   不保存,还可以接着查CMOS电路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这个太专业,弄不了。手里只有电烙铁和万用表。业余修理。

网友A:
多半是单桥的问题

网友:
能确认RTCVCC电压是否到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单桥的问题

机子可以正常使用,只是关机后再开机比较麻烦。
上面描述的有问题。不能保存COMS  应改为  关机后再开机必须清除COMS才能开机,并不是不能保存。

网友:
没碰过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