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的联想Y450改集显

楼主(2015-11-07):
Y450独显显卡挂了,看到坛子里有同仁改集显成功的案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546-1-1.html,就试着改了一下,把PM换成了GM,该补的元件都补上了,基本上都是从别的GM45集显料板上扳过来的,现在是开机花屏。仔细对过图纸跟案例,一遍又一遍没发现任何问题。之前改过一次别的机型一遍成,这一次头都大了,那位同仁有思路请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5-11-8 11:50):
不要再说屏的问题了亲们,屏是新屏,也换其它们屏试过,确定肯定不是屏的问题,屏线也试过。GM也换过。外接不显示

补充内容 (2015-11-9 09:22):
哎,现在坛子怎么都能了挣积分的了。看不看内容就直接回复,再次请坛友认真看贴。多回复一些有实积帮助的回复

网友A:
你确定屏是好的吗?

网友B:
别多想了,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师兄,要先软后硬哦。先从简单入手 换个屏试试

网友C:
这个明显就是屏幕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明显就是屏幕坏。。。。

屏是新屏,换其它屏也试过

网友:
改集显还没搞过,以前也是Y450没搞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屏是好的吗?

确定以及肯定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最好更换一个屏试一试

网友:
我一般遇到都先外接个显示器看看倒地是显卡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屏线有问题也会这样吧,换再多的新屏也是花的。

网友D:
这个一看上去都可能会认为是屏的问题,还有信号没改好,我上次也改过成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看上去都可能会认为是屏的问题,还有信号没改好,我上次也改过成这个样子。

你的最怎么弄好的

网友:
没有改好吧?

网友:
估计还是没改好可能少了什么信号

网友:
楼主有没有外接试过啊

网友:
这个像屏问题啊,我就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这种花不像是LVDS问题

网友:
悲剧 啊。只能呵呵

网友:
看屏的显示花屏,第一感觉真是屏

网友:
楼主改好了没,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E:
看下EDID ,数据线阻值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EDID ,数据线阻值是不是都正常

lvds 每条阻值都正常

网友:
怎么看都像屏幕的问题  楼主有没有刷集显的BIOS试试   CPU换下试试

网友:
BIOS已经刷了N个了,CPU南桥也都换过,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别多想了,换个屏试试吧

楼主都是说了,改集显照成的花屏

网友:
改集显本来就不稳定,再查查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

网友:
有没有看清楚楼主讲的是什么?改完集显后花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都是说了,改集显照成的花屏

你有本事去帮楼主搞啊,在这反驳我

网友:
我觉得不是屏的话有可能 是桥的问题 。我原来有个神舟的 显示各种不正常。屏 屏线都 换了。最后换桥好的

网友G:
加焊一下显卡  试一试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没啥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一下显卡  试一试吧

请认真看贴

网友:
请认真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本事去帮楼主搞啊,在这反驳我

那你叫别人换什么屏,不是典型的水积分吗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刷成集显的BIOS

网友:
这种很可能屏问题;

网友:
看着像爆屏的样子,哈哈,不知道的真以为是爆屏了

网友:
不会集显也有问题吧

网友:
只有从头再来了!要有耐心,一步步相当于重改一遍吧!检查一遍。

网友:
万能的迅维,谁能给我思路,大师们都潜水里不出来了吗

网友:
祝楼主好运 我没改过

网友H:
按照那帖子改的话。  外接坑定是不行的。因为只改了内屏的显示。在供电小板下面有个R516 .R523你有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照那帖子改的话。  外接坑定是不行的。因为只改了内屏的显示。在供电小板下面有个R516 .R523你有接》?

接了,屏的开启,不接都不会亮

网友:
没有改过。。。。。。

网友:
考虑过显存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看着像屏的问题,如果排除了屏和屏线就换PCH吧

网友:
论坛里就有一个帖子是改Y450集显的案例,你看下

网友:
楼主改集显了吗  怎么改的  是直接拆独显吗

网友(2015-12-07):
bios刷过吗?既然集显应该用集显BIOS吧

网友:
我改了,。可是不亮啊

网友:
我北桥是q45的呢

网友:
看了之前的贴,原来要换北桥

网友:
客户不休了,拿走了

网友:
这个不是屏问题的话,别的还真没见过是这个现象的

网友:
缺信号吧  还是哪里没盖好 没改过 具体不知道

网友(2016-01-07):
看样子
认屏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