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苹果MAC A1304没有声音维修 进系统开机都没声音

楼主(2015-11-07):
接到一台A1304开机和进系统都没有声音,喇叭灰色,貌似这机器小板和排线都是通病,排线万用表测过没发现问题 系统重新安装过

,拆开后发现声音小板上有个晶体芯片坏了一边, 果断淘宝订了一个回来,依旧

图纸上测量接口信号, 上面0V的不知道正不正常,没有头绪了

网友A:
你是用BootAMP 正常装驱动的么?如果不正常安装驱动也会导致啊!

网友:
喇叭灰色说明声卡硬件或驱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BootAMP 正常装驱动的么?如果不正常安装驱动也会导致啊!

苹果系统 都没声音  开机咚的声音也没有

网友B:
插耳机有没有声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耳机有没有声音的

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你试试外接7有没有声音啊!还有你重新驱一下驱动试试!还是不行就按照控制关系查啊!挨个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

显卡?声卡吧?你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D:
检查1脚和5脚的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1脚和5脚的来源

来源显卡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