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 死机 蓝屏 求助!@!

楼主(2015-11-07):
接到此机    可以进系统   但是用一会死机  重启就蓝屏  代码是116     内存硬盘系统全部排除,   D壳和轴 都是完好的     U11 也没有烧坏    不管知道是通病  先换个U11    也是死机     实测G级有19V    输出就有1.5V     不过马上19V就没了  也能进系统。   就想问一下这个19V是直接稳定的存在吗  还是会跳变    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5-11-8 09:37):
各位兄弟  我现在直接把Q74  G 和S脚短接了 现在开机正常 正在测试中(希望别死机了)有大神知道这样短接会不会对显卡有什么损坏???  别叫我干显卡和桥了   最近手很残老把显卡干短路了!

网友A:
我遇到过 也是屏轴没坏  换了u11和显存   没好   最后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CPU没换个试试吗?图纸上这些元件应该没装的。

网友:
大哥,你这可不是简单的转换开关出问题了,既然会蓝屏死机,你觉得会是转换出了问题?还是看看显卡,装装系统吧

网友B:
116就是显卡问题的了,要么是供电,显卡!

网友:
如果是瞬间的高电平肯定是不对的,追查他的来源啊

网友:
你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不行就加焊现存,还是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Q74 G和S短接一个多小时了  没有死机  是不是就OK了??? 请问这两个信号什么意思 有什么用   ???

网友:
短接会返修。。。用不 多久

网友C:
我的代码和你的一样楼主修好了吗我换了显卡和U11CPU内存故障一样装XP就不蓝屏

网友:
这系类的就是显卡和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奇怪的故障,等待楼主出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代码和你的一样楼主修好了吗我换了显卡和U11CPU内存故障一样装XP就不蓝屏

试了上午了  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试了上午了  没有问题

就是短接那个管子吗

网友:
这种看起来也太奇葩了,这种完全没有思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 也是屏轴没坏  换了u11和显存   没好   最后加焊显卡好了

这是什么原理,显卡坏导致拉低公共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6就是显卡问题的了,要么是供电,显卡!

,你说的显卡问题是指,显卡的供电和显卡本身是吗?

网友:
有修到无线网卡 引起的 蓝屏死机

网友:
应该这样就会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短接那个管子吗

是的   没有死机过 蓝屏

网友:
显卡坏, 更换显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 也是屏轴没坏  换了u11和显存   没好   最后加焊显卡好了

你比我幸运,我重置显卡都没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   没有死机过 蓝屏

哦哦我的就装XP给了客户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哦我的就装XP给了客户呵呵

还呵呵  这机器xp直接禁用独显  所以没蓝屏

网友:
直接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原理,显卡坏导致拉低公共点吗?

这个19V好像不是直接从公共点过来的哦

网友:
最好换新的显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呵呵  这机器xp直接禁用独显  所以没蓝屏

我知道反正双显卡的只要可以用就可以啦管他的

网友F:
这机器  开始坏了   修好多显卡坏的

网友:
这个也好容易断线的,你看一下风扇下面的线有没有断,断了也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  开始坏了   修好多显卡坏的

暂时没有修到过显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反正双显卡的只要可以用就可以啦管他的

WIN7不装驱动一样用  这个看需求 客户打游戏 你不修肯定不行

网友:
这个是通病换了就好

网友:
可以改成集成显卡试试。

网友:
ATI的显卡就换,不行换现存

网友G:
今天接了一台,进不了系统,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Q74短接GS极问题解决!!!     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没有回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接了一台,进不了系统,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啊。

看看U11有没有烧坏    D壳和轴是不是完好    基本应该进系统蓝屏 就是U11坏了

网友:
之前显卡重植,修过一个这样的,,,,

网友:
l楼主应该先换好换的   比如内存  等

网友:
代码  我就不会了   但是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