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指示灯一直闪,就是不开机!

楼主(2015-11-07):
一台山寨的显示器,故障表现为上电后绿色的指示灯就一直在闪,按面板上的按键也没有用。拆机测量主板上的12V正常,5V正常,3.3V正常。对于显示器本人不太拿手,我平时都是修液晶电视的,但我想这样的故障跟电视应该是相通的。我想到了应该是软件出了问题。但是我没刷过显示器的程序。我发上来两张图,大家帮我看一看这机子要怎么刷,应该上哪找程序?

网友:
是新境界的显示器 不算杂牌吧  给你个mcu

网友:
我在另一杂牌机上遇到过,换通用驱动板解决

网友:
山寨的,刷的时候还要看屏号

网友:
换板吧,也不贵,快捷省事儿。

网友:
有没有驱动板换个试试

网友:
我有个杂牌的,信号正常,只是出来图像白的刺眼,还没有搞定

网友:
信号板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
通用板解决问题吧,省事

网友:
2楼的程序试过好用不。。。

网友:
实在找不到程序 换免驱的通用板吧   快捷

网友:
灯闪?测过供电电压没跳变吧?

网友:
象这种情况直接换驱动板也不贵。

网友:
2楼的好人啊

网友:
这个还有程序的啊,勒戒了

网友:
额  这个问题 我只想蛋蛋的说一句   别闹  肾不好

网友:
如果忙,就换板算了,快点。看这板,程序不一定好找

网友:
按键出故障了吧

网友:
改个板就行了。便宜

网友:
刷刷程序试试

网友:
结果那,这么多人帮你,也不说说修的经过?

网友:
换板吧,也不贵

网友:
可以直接拆旁边的25 写 换板更快

网友(2017-07-09):
这种问题 如果没有刷过建议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