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Turbo之故障大转移

楼主(2015-11-07):
地点:维修间
对像:P5Q Turbo
原始故障:USB过流15秒关机   当时收这板子是为了修M3N78,结果把那个板子修废了,不提。
   上电,看屏幕提示USB过流after 15 second shutdown(没想着发贴,所以没拍照),想着822还真是爱坏,可惜手里料板没一块有822小排阻的,没办法,先放那儿吧。过了几个月,一天没事儿干了,就拿出来瞧瞧,因为M3N78修废了,准备拆件。悲剧开始了,上电掉电。难不成放几个月放坏了,再试,还是掉电,拔掉4P,不掉了,看来短路。测量一个下管短了,接下来悲剧开始了,这是我不长的维修生涯中最难拆的管,风枪温度409,硬是拆不下来,最后好不容易动了,一撬,焊盘也起来了,心想完蛋了。既然如此,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拆完算了如图 ,再上电一路跑码亮机了

真是搞不懂了,usb过流15秒关机,怎么转移成了供电短路。
没有技术含量,老鸟飘过。

网友A:
板子多了,可能是你记错了!

网友:
usb过流15秒关机,到是修过是,822的原因,

网友:
难道会乾坤大挪移?估计是楼主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多了,可能是你记错了!

这绝对不可能!

网友:
USB供电短路上次遇到过,是客户把usb4根金属条子搞在一起乐

网友B:
这个下管拆了,不用换新的上去吗?这个不装新的上去没有一点影响吗?

网友:
四项供电变三项供电了,能用着住不?

网友:
会不会死机  我试过一下 会死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下管拆了,不用换新的上去吗?这个不装新的上去没有一点影响吗?

少一相   也可以用!  不推荐  楼主不是说焊盘掉了   所以没补

网友:
没事我12个,拆了四个都正常开机

网友:
原来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财产都比我多,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在记事本里,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顺便帮LZ把贴子顶上去

2206807866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老实人就是吃亏,每次都是补齐了的  下次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多半记错了吧?。。这个故障确实没看到过这样的。!

网友:
原本的过流消失了?修好大短后  就跑码亮机了? 这不科学啊!肯定是你弄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少一相   也可以用!  不推荐  楼主不是说焊盘掉了   所以没补

所以CUP供电的上下管少一个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去除一相  还需要改下电路什么的么~

网友:
供电相多的,少一相还好,如果供电相本身就少的,缺相就易发生掉电或不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CUP供电的上下管少一个还是可以用的?

少一相   可以的!

网友:
不要太自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少一相   可以的!

不管是上管还是下管随便少一个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上管还是下管随便少一个都可以吗?

一起拆    拆一相

网友:
楼主  你为何这么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