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y470无cpu供电

楼主(2015-11-07):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y470,板号la-6881p。故障为无cpu供电。
接到机子,接上可调待机0.02,按开关无反应。拆机,为二修,19v滤波电容,cpu供电芯片,南桥都动过。应该是大短后不出cpu电压。

测量待机35v已经出来,直接测量开关电压。发现没有电压,排线断了,直接从开关上飞线出来。
触发后,电流跳到0.36,直接测量cpu电感。没有电压。
hm65芯片组,95831供电芯片,大家都很熟悉了。先测量工作条件,供电,开启都正常。那就直接去掉24脚电阻

去掉之后,cpu电压出来,说明芯片上好的。按照时序南桥要发给cpu procpwrgd,cpu收到后发出波形给供电芯片后才会出cpu电压。
下载点位图,找到r26,procpwrgd为0v

好吧,南桥条件没满足。
pwrok,apwrok 3.3v正常,25m晶振有压差,而pm_dram_pwrgd从3.3v瞬间掉为0.5v,好,问题找到。

      南桥发出pm_dram_pwrgd被+3vs上拉
到u1变为pm_sys_pwrgd_buf,到cpu内的sm_drampwrok脚。
r1298一端3.3v另一段只有0.5v,电阻阻值正常,去掉u1后依旧只有0.5v。
排除后继拉底后,判断南桥内部拉底可能性最高。

刷个bios先,没用。测量南桥边上的小电阻,小电感,没有发现不对的。

没辙了,换个南桥吧。找到一个确认好的,植好珠子,bga做上去。上电,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涛声依旧,电流仍然只有0.36,没有cpu供电
看着烦,扔一边去。

闲下来,在拿出来看看。琢磨着,突破口还是会在pm_dram_pwrgd上面,图纸上pm_dram_pwrgd有两个上拉电压,+3vs和+3valw,不过+3valw的电阻没装,那我就直接装上去会怎么样呢。装上之后pm_dram_pwrgd电压值变为3.3v,从与门u1第四脚发出来的pm_sys_pwrgd_buf也变为1.5v。

赶紧上电,日。procpwrgd还是没有电压。

这时,脑洞打开。凭什么呀,+3vs上拉不行,+3valw上拉就行。这凭什么啊。
找到转换管u47

D级3.3v,S级也是3.3v,G级18.5v。都对啊,不管了直接飞线飞过来看下。因为不飞不知道,飞了才知道有没有用。
好家伙,有用啊。待机电流0.14,不管他,触发,电流刷刷刷的往上窜,接屏直接亮机。

这闹得是哪一出啊,这么奇怪。
换了u47,电流第一次卡在0.36,第二次亮机。纳闷,把边上的滤波电容都换了,待机3v电压后面也加个220的电容。
就这样好了

事后,在迅维上搜索,发现这机子通病挺多的屏接口电容,转换管u47爱坏。刚巧的我都遇上了

网友:
楼主发帖辛苦,发的很细致,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简单明了

网友A:
  直连这个电压提早出来了 待机也高了  这样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修,管子和电容坏了也没法测出来

网友:
二修机子最麻烦了,不仅要修,还要补上家的圈套!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连这个电压提早出来了 待机也高了  这样没什么问题吧?

呵呵,高点不怕,反正可以说电池问题而已。

网友:
这样不会有些等会亮着?

网友:
厉害、大师级的信号查找。

网友:
修得很好,不过这个3.3v有点特别。不明白

网友:
简直好事情都遇上

网友:
奇葩的机子,都能转换还要飞线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那个U47电压明明已经转换过去了,为什么直连就行呢,

网友:
真幸运!~楼主大大

网友:
这个机器转换管 电容非常爱出问题

网友:
确实奇怪啊

网友:
请教下   去掉24脚电阻为什么会出来   24引脚有什么作用

网友B:
是powergoog么  为什么去掉电阻就出来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owergoog么  为什么去掉电阻就出来电压了

powergoood

网友:
楼主点位图传下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写这么多花了不少时间吧,分给你加起

网友:
不是都正常了么U47砸坏的3VS上啦3.3V   Q97也工作了怎么搞的呢

网友:
技术不错,楼主在哪干啊

网友:
思路清晰,这们的好贴子应该是精华贴。

网友:
固然是大师级的  要是我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修,

网友:
楼主水平可以啊

网友:
楼主 是高手级别的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