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索尼的本本,不过保护隔离,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保护隔离芯片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5-11-07):
昨天接到的一个本本,不过保护隔离,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哪几个脚啊,求大神来分析分析

网友A:
建议上迅维实地或远程吧,芯片还是躺着的。
机器型号没说,板号没说,保护隔离前面的管进出电压,控制电压没说
公共点能分清吗?ACN/ACP是连到精密检流电阻的,怎么是隔离管的控制信号了?

网友:
SONY高的本不好修

网友:
没点基础的话,只会越修越坏!

网友:
楼主珍重啊,别乱搞啊

网友:
我把图纸和芯片PDF上传上来吧,大家都看看

datasheet (2).pdf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mbx-226 M9A0.pdf

我上传了,大家看看这个BQ24753A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具体的版号  型号  。。。。。。。。

网友:
型号是PCG-61412T   版号是MBX-226 REV1.1

网友B:
查芯片的PDF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芯片的PDF资料。

芯片PDF资料看不懂,全英文,翻译软件也翻译不出来,我看饼哥讲课程的时候用的翻译软件不错,但是不知道啥软件

网友:
这图片看的脖子疼,,歪的啊

网友:
看时序图 一步一步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PDF资料看不懂,全英文,翻译软件也翻译不出来,我看饼哥讲课程的时候用的翻译软件不错,但是不知道 ...

叫 灵格斯

网友:
acdet 由19v 分压 得到2.7v 的电压

网友:
论坛有这样的保护隔离,你好好找找,一两句是说不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迅维实地或远程吧,芯片还是躺着的。
机器型号没说,板号没说,保护隔离前面的管进出电压,控制电压 ...

呵呵,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