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风扇引起的血案-华硕K53S

楼主(2015-11-07):
故障现象:开进了系统后暗屏(开机会闪一下白屏) 如有用适配器都正常,拿掉适配器屏幕会一闪越闪越黑 最后成暗屏 接上适配器后又一越闪越亮。把集成显卡驱动关掉就正常,维修过程 刷过BIOS 加焊过显卡  修好的原因是一次忘了插风扇线,不然真不知道要怎么测。

网友A:
没看明白,风扇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风扇漏电了?

我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清灰把主板把烧了

网友: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该机不插风扇就会引起这样的毛病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机不插风扇就会引起这样的毛病呗!

是插了风扇就出现这种问题 换了一个风扇就好了  我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知道风扇有问题

网友:
没见过,风扇不插应该进不了系统啊

网友:
没看太多,不过只要重点词 风扇和暗屏 本能的想到显卡

网友:
这种事情,估计,也和买彩票查不多,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只能说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
LZ换下来的风扇有仔细和好的对照过没,看看是风扇那只信号引起的。下次遇到可以参考来量。

网友:
一定要细心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C:
没看明白,是风扇引起的这样的故障,然后换了 个就好 了?

网友D:
看标题够给力的 一看案例不太明白  请问楼主是没插风扇造成这原因的吗

网友:
不按套路出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是风扇引起的这样的故障,然后换了 个就好 了?

是啊  我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无意发再的 换完风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够给力的 一看案例不太明白  请问楼主是没插风扇造成这原因的吗

是没插风扇才发现是风扇的问题,换完风扇就好了

网友:
开没多长时候就关机了 ,想的是掉电一拆开傻眼了。原来风扇没查电,血的教训

网友:
看不懂    不查风扇开机过两分钟应该就直接掉电了啊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 ……
下次说的明白点 不然看了你的帖子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