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s进水电流0.28修好上电偶尔出现检测模式红绿蓝白大师啊 救我i

楼主(2015-11-07):
求大师救我

网友:
有人吗    顶起   电压正常不会用示波器啊

网友:
屏线坏了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A:
刷过BIOS了吗?还有屏的EDID?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B:
打下LVDS的阻值是否正常呀

网友:
我遇到过  刷blos好的

网友:
楼主试过外接没?

网友C:
上次修了台Y450的现象和你这台一模一样,换了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我去  这个  不应该啊

网友:
换屏试了还是这

网友:
什么串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BIOS了吗?还有屏的EDID?

刷过还是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LVDS的阻值是否正常呀

不知道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了台Y450的现象和你这台一模一样,换了个显卡就好了

这个 。。。

网友:
顶起  没人吗 ?

网友D:
桥进水了,你试试这个思路

网友E:
集显独显? 外接是否正常 屏到主板的数据交换是否正常 几组屏信号正常吗?

网友A:
出现检测模式红绿蓝白一般原因是没有检测到屏。看看屏的总线及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进水了,你试试这个思路

南桥风枪吹了下  没反应   现在变得一直都是四色闪 不会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集显独显? 外接是否正常 屏到主板的数据交换是否正常 几组屏信号正常吗?

独显现在切不到外接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检测模式红绿蓝白一般原因是没有检测到屏。看看屏的总线及EDID。

你说多大的电压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独显现在切不到外接显示器

  那这样就先量屏线 看看是否断线 再测量那几组屏接口到屏的信号的阻值 电压

网友:
我只想蛋蛋的说一句   我是来弄下载分的!

网友G:
这种没别的问题,就是屏供电没有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没别的问题,就是屏供电没有到位

你可以查一下屏供电的LVDS的LCDVDD,如果没3.3V就好修了

网友:
刷过bios的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没别的问题,就是屏供电没有到位

客户拿走了  郁闷中呢

网友:
查LDVS信号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