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模式到drvmain.sdb蓝屏重启

楼主(2015-11-07):
重装安装系统,安装过程一次正常,装完正常启动会自动重新启动,用安全模式到drvmain.sdb停一下蓝屏重启,看不清蓝屏代码。听师傅说这个是显卡的问题吗?还可能会有其它问题吗?

网友:
换个系统安装试试吧!有些问题不好解释。

网友:
换了WIN7的系统也一样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 什么型号的显卡 ?

网友:
台式机还是本子。台式好办,本子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换个硬盘安装系统试试,不行拆掉外设;先简后难,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