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无用,刷BIOS后OK

楼主(2015-11-07):
客户拿过来一个主机说好久不用上不去网了,开机看网卡驱动感叹号,重新打个网卡驱动无用,直接刷系统后一样没用,拆下主板,主板是华硕P5P41C,1.01版本,打网卡的二极体值都正常,不开机和开机触摸网卡IC都不发烫,纳闷,什么都正常不会是网卡IC坏了吧,网卡IC坏一般都是二极体不太正常,先刷个BIOS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吧,刷了后,挂电源硬盘显卡开机,惊喜呀,网卡驱动处没感叹号了,接网线上网正常了,哎,BIOS也会引起不上网学习了,把经验分享个大家希望大家以后维修中少走弯路,上图看下好了的主板吧

网友:
好经验啊,,,我还第一次看见网卡打感叹号的刷bios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算是见识了!

网友:
这网卡打二极体值是什么意思?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挡位测量吗?

网友:
应该放一下电 然后不行在刷BIOS

网友:
就是啊先放电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重写下网卡的MAC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主板的BIOS。。。。

网友:
这样有效果吗,之前遇见了一个网卡换了都不行

网友:
刷BIOS导致MAC地址丢失的事到是常见。这个倒挺奇怪的。

网友:
重置mrc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MAC物理地址错误了····

网友:
其实可以换个外置的    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可以先在msdos輸入"ipconfig /all"看看mac address的值對不對先唷

网友:
貌是先前BOIS中网卡设置错误吧?

网友:
这个倒真是没遇到过 网卡不能用 一般是网卡连接南桥的信号问题 或网卡时钟 供电问题 这个BIOS 以后也要试试

网友:
mac地址丢了造成的吧,刷bios后地址回来就好了

网友:
真是什么怪事都会发生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网卡感叹号 做系统后,又多了个维修思路

网友:
我 前几天就遇到过 正常了

网友:
有个维修的骗子说不刷机BIOS不会坏.实体店的

网友:
mac地址丢了,怎么改

网友:
有的BIOS里头MAC物理地址!

网友:
怎么不先BIOS里先回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搞了很久

网友:
这样问题还真没有遇见过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以前装独立显卡碰到过与主板PCI插槽不兼容的情况,换个槽就好了。集成网卡一般没碰到过。

网友:
现在一个外置网卡便宜的要命,为何不加一个呢,拆主板,动烙铁的不划算啊

网友:
难道BIOS里有MAC地址,奇怪。下载的BIOS怎么知道我的主板的MAC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