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不通电的精英主板

楼主(2015-11-07):
今天下午接到一块主板,说是开不起,精英主板,具体型号没有看到,首先下手的是目测,发现CPU供电地方电容怀孕,全部换掉就上电测试内存电压

内存电压控制及电压是0.01V这表示内存电压没出来,也就查找来电压的管理芯片4脚跟3脚来源之间有个分压电阻100K的,4脚跟3脚都有电压就是不出控制及电压,这问题先给管子打阻值,阻值既然正常那就说明分压电阻出现问题,直接找个100K电阻换上OK,176V出了,这说明正常,既然出来了就上电测试发现没复位,又开始测量南桥桥之间的电压,发现是0.00V,嘿!这什么情况?难道桥挂了?直接对地打阻值,没短路啊。看到南桥桥的管理芯片是RT9214的,换掉RT9214解决问题。

,既然出来开始上电测试,脏话尼玛的CPU又没电压。。。。

inter的板子上CPU才有电压出的可是我上了CPU还是没电压,这我有点火了,后来想起这要跟着这线路跑,看那边来的,最后看到HC=什么芯片来的,直接看到链接的7脚分别链接一个220K电阻跟189K电阻换掉189K电阻电压立马出现

大家看到1.31V出来了是不?这说明已经OK了。上电测试,再次脏话。。。。跑马不亮。。。。这什么情况???之后师傅的儿子说是看看PG有没出来,我去测量各个PG 南桥 北桥 的PG出正常,IO那边信号也没问题,最后瞄到BIOS了,刷BIOS刷完结果还是一样,可是再次拆BIOS时候看到BIOS的曹断了,我去,原来问题在这,直接换个BIOS曹,吧原来的BIOS刷回去立马跑马

此版子修好了,下面看看BIOS焊的跟CPU电容

有什么不对地方请师傅们指点出来下,下次改正也学习你们的经验

网友:
思路还行,就是不知道你怎么搞出CPU电压的

网友A:
看到案例 修着主板也是一波三折  不过看到楼主还是修好了 也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具体型号在第二张图里面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螺柱

网友B:
多老的主板 两IDE口

网友C:
楼主自己的思路不错,不过,我只看到哪里修好了哪里修好了,楼主还得加强一下语言组织动力呀,也能让我们这些菜鸟看的懂!

网友:
虽是老板子 不过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板子确实有点年头了吧?。。LZ思路不错啊。!

网友:
不管怎么样能修好就行

网友D:
CPU 没说怎么好的  难道是  空焊?

网友E:
内存供电芯片是什么?怎么弄3脚和4脚,

网友:
楼主的时序掌握的很好,赞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的思路不错,不过,我只看到哪里修好了哪里修好了,楼主还得加强一下语言组织动力呀,也能让我们这 ...

我自己本身是IT软件出来的才刚学硬件没一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案例 修着主板也是一波三折  不过看到楼主还是修好了 也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具体型号在第二张图里面

刚学这硬件不到一周。。以前做IT软件制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没说怎么好的  难道是  空焊?

没看到写到一个芯片转换过来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老的主板 两IDE口

SIS还是via芯片组的  跟915差不多吧

网友:
呵呵,楼主厉害,我也有块和这一样的主板。

网友:
好蛮好的楼主思路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供电芯片是什么?怎么弄3脚和4脚,

3和4脚在这里推测是VCC 和BOOT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