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三星R429

楼主(2015-11-07):
        同行送修一台三星R429笔记本说是通电不显示,一来就讲这两天太霉了。说是昨天一个单位客户送过来一台三星笔记本来装系统,同行装好系统后就把笔记本放在一边了,然后客户今天上午来拿,开机就无显示了,然后就拆开内存盖板插拔一次内存也是无显示,这也太奇怪了,看样子要自己出钱垫了,没办法了。 我说你先别急 我看看是咋回事儿, 接过笔记本。上电。看电流是能开机了。按笔记本大小写键。灯也是能够切换的。证明已经开机了。 仔细一看屏幕上面还有阴影。。 看样子就只是背光不亮而已嘛 。 LED屏 迅速拆下笔记本看看屏线有无松动情况。排除屏线的主板这头和屏的那头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开始测量引起无背光的几个关键信号和供电。那就开始测量LED背光供电吧。表笔一测无19V的LED背光供电。嘿嘿。。。 我笑了。不能有这么简单吧。  测量Q503的D级无19V 。 那就测量S级在待机状态下是有19V的 。按下开关键。测量G级 (待机状态下是19V。开机之后电压5V)看样子这个管是P管 ,那么就好办了。应该就是这个MOS管挂了。迅速拆下此管。 从料板上面拆下一个P管。亮屏。。 呵呵。 搞定了。

网友:
都是秒杀的节湊

网友:
嗯不错 直接秒杀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简单明了

网友:
MOS管不良吗?

网友:
秒杀技术不错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導通MOS管了事.

网友:
mos管直接被秒杀了

网友:
直连应该也是可以的或是从公共点那飞一条线也行,如果没有料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