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上电不显示,集显供电出来后慢慢掉下去

楼主(2015-11-07):
如题,手上有块华硕k45vd进水主板,板号8224p,刚进水半小时左右,清理完很干净,没有明显腐蚀。清理完后,接可调能上电到1.1A左右,中间大概有两次跳变,但是最终不显示。测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后来第二天来了个k45vd换usb接口的能开机的机子,测了下集显供电,集显供电是出来瞬间就会掉下去的,但是进水板子的集显供电出来后掉的很慢,要好几秒。
进水的主板,实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但是南桥背面当时进水比较明显。于是我就把南桥换了,还是故障还是一样,又把好板上的cpu供电芯片也换上了试,涛声依旧。
确实没什么思路了,没有示波器,就算有示波器,估计也不太好修吧,桥是hm76,集显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drven。望大师门指教下思路、时序

网友:
手机补个图

网友:
bios也换过试了,没用

网友:
进水和摔的机子就是不好搞,不能按正常思路走

网友:
我的没进水开机无显

网友:
不知道刷bios还是显卡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好弄啊,我这几天都在为华硕头痛

网友:
没图真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