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ONDA N78G5D3 VER:2.00 双故障维修。

楼主(2015-11-07):
下载分块没了  上个贴 赚个积分。
在同行那拿来一块板,说不触发。
版号:ONDA N78G5D3 VER:2.00

因为这种板  很少会有图纸  只能一步一步查了。
插电源  摸桥和网卡等 不发烫。应该不是 大短路。
点开机,IO是W83627DHG-P  找到W83627DHG 一样的脚位。
IO 68脚  PSIN#  有高地高跳变 正常  (开机针过来)
IO  67脚  PSOUT#  也有高地高跳变  正常(IO发给南桥 请求上电信号)
IO  73脚  SUSB# 0.64V  不正常。(南桥发给IO 的允许上电信号SLP_S3#信号)
正常应该3.3V。
有点想干IO的冲动。

再测一下73脚相接的 电阻, 另一端接地。
听说电阻很多坏的都是断路现象,于是不拆它了。
于是把IO 73脚 边吹边用镊子 抬起来。
测IO端有2V左右的电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电压,应该不是IO拉低的电压)
测焊盘端 电压还是没出来,心想难道桥挂掉了??!!!没把电压发出来?
无奈呀 虽然不怀疑小电阻,也把它拆了。
我去  3.3V电压出来了........................................................
把小电阻换了 把73脚针 压下焊好 电压出来了

高兴  点开机 能触发了。
上U 不复位.......(直接上U  想都没想以为好了 还好不是CPU部分坏)

这里绕了一大圈  郁闷死了。
测内存1.53V  正常。 简单的点了几下桥 1.5V  当时看都没看清楚看到这个电压 都以为正常了。
无CPU 电压 无EN  跑了半天 EN脚 就差点跑到桥去了。
后面从新测了一下电压  眼睛都大了  三个1.5V  我都没留意。

这个1.5是给桥降压供电的  靠近内存 我以为是内存供电 不作理会......

桥供电。无输出。。。。
隔壁还有一个MOS管 应该是给总线供电的  也无输出。
跑线路  它们都是AZ358控制的。
358的有效输入脚是3脚和5脚 都没电压
继续跑  发现它们经过几个小电阻电容 连接到 4个三极管
358的3脚和5脚分别受到 双三极管组的控制.
这个供电 不受时序控制  就把上面的两个三级管拆掉
跑码了。
(这两个管要注意的是,先有桥  供电 再有总线供电)

同行也是个高手,不能这么做 太难看了
再找找  把故障点找到 圈圈的那个三极管是坏的
坏管G 极1.5V , C 极3.3V 没有把C3.3V拉低。
换了 就好了。后面同行才跟我说 这个是ONDA的通病  可以拆了 不补回来。。。。。

本人菜鸟,说错的不要喷呀!
觉得有帮助的  给我加个分呀(加分不扣自己分)
没多少下载分了

网友A:
最近修的梅捷品牌主板桥和总线供电都是同一供电管理芯片控制设计。

网友B:
内存给桥的  场管D级供电  1.5是正常  可是 S级也1.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给桥的  场管D级供电  1.5是正常  可是 S级也1.5?

第一次 测 D级是1.5V  S是0V  因为靠近内存插槽 所以 我以为这个MOS管是给内存供电的 又把刚刚测过的内存供电给闪忘了 当时就是糊涂了 后面 测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 测 D级是1.5V  S是0V  因为靠近内存插槽 所以 我以为这个MOS管是给内存供电的 又把刚刚测过的内存 ...

就是 内存1.5V  桥1.5V  总线1.5V  我把刚测玩的内存1.5V又忘了   测到桥的1.5V 我有以为是 内存的1.5V  然后  又感觉 桥的供电出来了够糊涂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的梅捷品牌主板桥和总线供电都是同一供电管理芯片控制设计。

这样呀 谢谢提醒

网友D:
没图纸的板我是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的板我是怕怕~

哈哈  我也是

网友:
小白看了根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