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不开机

楼主(2015-11-07):
待机0.007不触发测量发现有3,3V和5V,再量了一下电源头过来连接的两个N沟道管,前面一个管D极有19V,G极5.2V第二个管D极S极G极都是19V请问大家这第二个管是不是被击穿了

网友:
你用二极管档测量下场管啊

网友A:
看图了吗?可以用二极管档测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了吗?可以用二极管档测下呀

D极跟S极短路,G极跟D极只有140多

网友:
场馆短不短路都不会量,太新手 了

网友:
看看这个场管有没有导通,测测

网友:
N管  G极怎么会5.2V的电压。

网友:
换掉下管之后阻值恢复正常,开机一会屏幕出现彩色竖条,加焊显卡还是一个鸟样,应该是显存还有问题,看到都有进水的痕迹,显存弄好的几率比较低不弄了

网友:
我一样的小白    努力学习才行啊

网友:
好难学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