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d3+维修,求思路,到底该不该要返修台

楼主(2015-11-07):
收了50几片映泰P43D3+主板,坏了20多片,听说映泰的板子爱坏南桥或者南桥虚焊,拿坏板,开始不触发,查没短路,强行上电,所有供电都无,那就干南桥吧,用风抢加焊南桥(返修台贵),上电可以触发,不跑码无复位,查桥供电1.07V  内存供电1.53V ,总线3.35V,CPU供电都正常。难道风枪没吹到位。用风枪加焊南北桥有何技巧呢?

网友:
要想做维修,BGA还是要买才行

网友:
风枪吹过了吗

网友A:
再点下看看复位出来了不?

网友:
风枪300度 风挡5 对南桥四周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点下看看复位出来了不?

复位没有出来。CPU不发热。查CPU供电正常,用手用力按住CPU ,CPU有热,难道是CPU底座虚焊,这个只能上BGA了

网友B:
有CPU供电没复位,你查查电管是否发出VRMPG信号,另外这个信号是否转换成南桥需要的ICH_PWRGD信号。另外,IO发出的PWROK信号也是要给南桥的。再者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100MHz时钟信号是否正常。这些前期条件都满足你再考虑是否要加焊甚至更换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CPU供电没复位,你查查电管是否发出VRMPG信号,另外这个信号是否转换成南桥需要的ICH_PWRGD信号。另外,I ...

大神, 没有示波器。这个电压由谁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没有示波器。这个电压由谁控制?

开机,手摸南桥。不热,估计是挂了。我奇怪的是开始无法触发,为什么用风枪加焊后就能触发,给桥加焊我还是懂怎么弄的

网友D:
找专业的吧,一看你就是业余的没基础修起来很复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专业的吧,一看你就是业余的没基础修起来很复杂的

哎呀,没活看着手痒啊!20片一天就可以啦!

网友:
风枪不行的,不然没有人买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呀,没活看着手痒啊!20片一天就可以啦!

20一片,15一片修不修

网友:
风枪?别闹了,这钱省得真费劲

网友:
感觉疯枪不均匀受热桥更容易挂。为了成功率,

网友:
专业修就要吧,如果要换桥疯抢就不行呀

网友F:
再点下看看复位出来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点下看看复位出来了不

复位灯常亮

网友:
买个BGA吧。

网友:
这对我来说   然并卵!~恩 我只想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