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520上电时序

楼主(2015-11-07):
                         隔离
1:主供电过保险后,得到DCIN_DWR20_F,
2:充电芯片得到DCIN_DWR20_F供电,芯片检测到ACIN输入后,
会输出-EXTPWR,作为充电器检测信号,
3:BD芯片(U84)得到DCIN_DWR20_F供电后,开启内部时钟,复位,输出VCC3SW待机
4:BD芯片得到-EXTPWR后,输出DISCHARGE(低),-PWRSHUTDOWN(高)开启主供电隔离
管(第一个,即Q28)
5:VINT20(低电流)供至BD芯片,芯片输出DCIN_PRV(28V电压),开通第二个隔离管

                         待机
1:EC(BU芯片,即U59)得到VCC3SW开始待机,时钟,复位。
2:-PWRSHUTDOWN供至待机芯片,芯片输出VL线性电压,VL电压开启充电器检测信号到EC
(如果EC没有检测到充电器信号,可能没有待机电压)
3:EC输出M1_ON开启待机电压(3V,5V)
4:H8S(即U35)输出MAINOFF到EC(MAINOFF信号没有找到,可能名称改了,或者此信号没有用)
5:待机电压正常后,BD芯片收到待机电压好的信号后,发出MPWRG
  MPWRG供至EC,作为EC待机条件(否则上电不触发)
6:MPWRG供至南桥RSMRST,复位南桥
7:南桥待机,时钟,供电正常,并收到MPWRG后,会发出PCH_SLP_S3,PCH_SLP_S4,PCH_SLP_S5
   到EC,
   PCH_SLP_S3,PCH_SLP_S5到H8S,
   PCH_SLP_S3到待机芯片,开启芯片为PWM工作模式(大电流模式)
8: EC开启VCCLAN_ON(这一步不确定)
                          触发
1:按下开关键,发出-PWKSWITCH,转换为-PWRSW(到H8S),转换为-PWRSW_ASIC(到EC)
2:-PWRSW_ASIC到EC发一个同步信号到H8S(这个信号不确定,可能没有)
3:H8S收到-PWRSW号和同步信号后,发出-PWRSW_EC到南桥PWRBTN,触发南桥与EC发出同步
4:EC发出A1_ON转换为VV1R5A_ON开启内存电压
   5: EC发出B1_ON,
   B1_ON转换为B_ON, B_ON供至BD芯片,BD芯片发出VCC3B_DRV,VCC5B_DRV,
   B1_ON开启1.05电压(有可能是桥供电,但不确定)
   B1_ON转换为0R75B_ON,开启内存线性电压
   B1_ON转换为1R8B_ON,开启1.8供电(不确定是哪个供电)
   B1_ON+VTT_PWRG转换为VCCSA_ON开启0.9电压(可能是显卡供电)
6: EC发出IMVP_ON转换为VCORE_ON开启CPU供电
   (这款机子要南桥发出PROCPWRGD CPU供电才会出来)
7:A1_ON电压,B1_ON电压正常后,BD芯片发出系统电压好信号BPWRG到南桥
8:CPU供电正常后,供电芯片发出电压好信号CPUCORE_PWRGD到南桥(此信号如果为低电平,
   侧掉电)
9:南桥发出CPUPWRGD到CPU告诉CPU各电压正常
10:南桥发出PLTRST#复位平台,PLTRST#转换为-CPU_RST复位CPU

网友:
我自己整理的,还有不足的地方,还望知道的大师再修改一下,也方便大家使用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分

网友:
哪天有空我对着图仔细看看。。

网友:
不错的资料 研究下

网友A:
DCIN_DWR20_F是DCIN_PWR20_F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IN_DWR20_F是DCIN_PWR20_F吧?

你说的对,是DCIN_PWR20_F,是我打错了

网友(2025-09-28):
已阅,写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