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_MIH61R主板U28型号?

楼主(2015-11-07):
最近接修一块DELL_MIH61R主板无CPU电压。焊一下U28就正常了,放一天又不行。这个U28是什么型号?请知道的朋友指教,谢谢。有资料更好。

网友:
应该是个门电路 或者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是要型号还是要资料 这个芯片的型号我可以帮你 因为我有板子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加热下就行。会不会周边的电阻电容变质了?

网友:
焊一下就行可能是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不良,我上次修到的也是,焊一下就好,时间久了掉电,后来是背后两个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DE=网上也找不到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