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C是什么信号,正常是是高还是低?

楼主(2015-11-07):
DC/-C是什么信号,正常是是高还是低?,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是哪一块的信号啊,怎么不发张图过来

网友A:
这个不是信号,是直流电交流电的意思

网友:
好像是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供电切换信号,根据acin是否存在来切换,ec发出的

网友:
如果只有DC/-C这个信号,没有BL/C的信号的时候与ACIN成相反关系,ACIN为高,它就为低

网友:
DC/-C:这个信号是EC在得到ACIN信号发出的一个用来切换主板供电来源的控制信号,一般来说,高电平时,适配器供电截止,电池放电开启;低电平时,适配器的隔离场管开启,电池放电电路关闭

网友:
广达的主板都有DC/-C我昨天发表了SONY的一个帖子,说的很详细,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5楼正解!楼主可以报个远程课,学习下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信号,是直流电交流电的意思

具体起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