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触摸升压18V出不来求帮助判断下

楼主(2015-11-07):
IPAD2 触摸摔坏更换后触摸无效无任何反应, 新触摸在别的机器上试过OK的 测量触摸IC供电18V只有3.3v而且慢慢下降 VIN3V正常 升压IC U3000 l3000电感 D3000二极管都替换故障依旧 无头绪了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有IPAD 4的图纸吗?还有点位图。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有IPAD 4的图纸吗?还有点位图。能共享一下吗?

没 IPAD修的不多都

网友A:
你说的触摸有18V?你确定你没有搞错?是不是背光的你当成触摸了?

网友:
触摸板也有18V,这也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触摸有18V?你确定你没有搞错?是不是背光的你当成触摸了?

是触摸模块供电看图纸

网友:
你把触摸控制IC U3101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