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ON/OFF电压到PWM电压是多少能开启高压条

楼主(2015-11-07):
ON/OFF电压到PWM电压是多少能开启高压条
现在有头有一个液晶显示器,现在开机闪一下,就黑屏。不确定ON/OFF开机电压到PWM的是多少,我已经检测驱动板输出电压有3.5V。到PWM不知道多少电压正常开机。

补充内容 (2015-11-8 15:44):
现在把PWM芯片BI3101A各引脚电压查了一次,1脚2.17V   16脚SST5.47v  3脚ADJ1  1.5V   14脚ADJ2  1.5v  5脚CMP1 5.5V  12脚CMP2  5.5V  6脚ON/OFF4.8V  10脚SEL4.8V   9脚VCC  5.5V   8脚OUT1  0v   9脚OUT2   0V

网友:
一看就是新手  2.8到5V吧 有效开启   不知道 不要紧  直接把屏供电拉到开关就OK了

网友:
3.5v直接拉过去就行了

网友A:
亮一阵就黑了要考略是不是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一阵就黑了要考略是不是灯保护了

查了到PWM芯片的BI3101A有第10脚是ON/OFF电压有5.55V,16脚SST也有5V电压。是保护了

网友:
一般是3V-5V

网友:
现在查到有5.5V,SST也有5.5V

网友:
注:2脚  OLP1  和15脚的OLP2是相通的请问正常吗。

网友B:
闪一下就黑屏,应该是高压逆变器虚焊或是灯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一下就黑屏,应该是高压逆变器虚焊或是灯管虚焊

现在 把BI3101A  2脚和15拉空,去保护。现在能开机。

网友:
同样菜鸟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