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51G 不开机板号LA-833

楼主(2015-11-07):
开机 ,电流一下到了1.5A ,然后回到0.001,  一看大短路隔离电路保护起来了 ,折机, 把各电压公共点断开, 一一测量阻值 ,发现显存1.5V供电短路了, 就把显存一一拿掉,无果, 在一看图纸 这个供电还进了显卡 ,完蛋了 ,显卡挂了 ,不搞了 去某宝看看 一问一个板要400多大洋,还是集成的 。报价低了 还是自己整 吧 改成集显  我把独显的电源JP4  和JP3 这地方断开了,把显存供电也断开了,开机看看  电流一路小跑 ,心想成了搞定了 ,接上屏一看亮了 一会出来了个WAIT  完了 还是不能开机 在看看图,集显和独显的切换是在独显里面  ,独显还是要给个供电  我双把JP4和JP3焊上 。这回没底了 ,还是接上电看了看,一看 好了 ,接上硬盘 进入系统  把独显禁用掉   测了一天 一切正常 。不会上图 ,大家谅解。

网友:
看得好晕

网友:
有点看不懂   对于小白的我   还有电脑难度